求助?又比变频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2-12-19):
在最近一次关于变频器在发电厂风机、水泵应用的研讨会上,一领导说曾有一专工告诉他有一种比变频更经济、节能效果更显著的方法,我想知道是否有此方法?请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A:
有 有!是 想法 :-)

网友B:
设备不用!

网友C:
各位大侠不知道吧,哈哈,这样的产品,有!!! 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 我相信就是这个产品乱吆喝。 请看: 《浅谈“变频器”与AsiaNet节电器》 http://www.asianeter.com/shownews.asp?newsid=139

网友B:
我无意诋毁你的产品,我粗看了广告,只想简单说两点,不想谈太多,的确卖个产品不易,但别夸大其词: 1,文章谈到变频在50HZ不节能,原因是为额定店压和额定电流。 这太武断,此时的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 2,在载波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PWM方式的谐波和可控硅移相调压方式的谐波谁大也很难讲。 还有,但说起来没劲。

网友D:
我也看过与紫太阳同感。

网友C:
zhengzheng大哥: 你好,我看你还在亚太网络上面发表了你的异议呢。 我不是那个厂的。千万别误会我呀。 我把这文章的联接放上是为了让你们高手讨论时我们新手能多听点,也少走点弯路。

网友C:
现在宣传得这么厉害,有人用过亚太的产品吗? 还有深圳金赛维的,珠海赛欧的,都有这种电机节电器与系统节电器。请问各位大哥:到底这些是垃圾呀还是宝贝?

网友B:
鸡蛋碰石头,硬说鸡蛋是铁壳的。何必非要去碰石头呢?离它远点不是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