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可以挂接几个串口通讯模块?

楼主(2002-12-19):
请大虾们帮我一下

网友A:
RS485 1个 RS232 1+8(max.) 有什么具体要求给我EMAIL

网友B(2007-04-28):
只有一个

网友C:
FX2N-232-BD 一个,FX2N-232IF 八个(最多)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C(2007-09-06):
FX2N-232-BD 一个,FX2N-232IF 八个(最多)
以上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最多只能有7个,FX2N-232IF七个。
因为FX2N的DC5V电源最大290mA,而一个FX2N-232IF消耗40m,
一个FX2N-232-BD消耗60m,所以最多就是FX2N-232IF七个.
共消耗280mA DC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