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V5.1的PLC驱动安装在什么目录下?

楼主(2002-12-20):
请问组态王V5.1的PLC驱动安装在什么目录下?

网友A:
您好!组态王的驱动若为默认安装,则路径为: c:\parogram files\kingview\driver 的路径下. 若不是默认安装,一般是在组态王路径下安装驱动时会创建一个driver文件夹安装所有的设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