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卡的选择问题求救

楼主(2002-12-20):
我现在需要对一路模拟量进行数据采集,要求是在2KHZ以上,WINDOWS下VB6编程。 我查阅了一些板卡的资料和一些VB编写的SAMPLE程序,好像采样速度都是100毫秒一次。 我该选择那种采集卡,还有,VB能够实现告诉采样吗?

网友A:
假如用查询方式采样,由于Windows定时精度的问题,一般周期不会小于50ms。对于你的要求,可以选择支持中断或DMA方式的数据采集卡,单通道采样速率最高可以达到MHz级,目前厂商提供的采集卡都会附带DLL以供调用,你可以直接在VB下调用。 产品选型你可以联系凌华公司,010-62962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