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文通讯变慢???

楼主(2002-12-20):
在节点中应用显式报文传输大量节点采集数据到PC机主节点,报文长度140字节,每秒传输约10个报文(报文用确认方式、双绞线)。今期在使用中发现通讯变慢,最慢时只有1个报文/秒,重新刷新节点程序并配置好又可以恢复通讯速度。 请问高手: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lonworks@gongkong.com 010-82511734

楼主:
衣卓版主: 你好!感谢您对《???报文通讯变慢???》的回复。 问题是这样的: 网络物理链接如下: N1节点.....N2节点...........Ni第i个节点.........PC节点 N1~Ni节点的框架为:DSP+双口RAM+3150 PC节点的框架为:3150+双口RAM+ISA总线接口 N1~Ni节点完全相同,输入网络变量1个command(unsigned long),输出网络变量1个trig(unsigned int),输出报文1个。 PC节点输入网络变量1个(unsigned int),与N1~Ni节点的trig捆绑,输出网络变量1个(unsigned long)与N1~Ni节点的command捆绑,输入报文1个,与N1~Ni节点的输出报文捆绑。 工作机制如下: PC节点向N1~Ni节点发送command,N1~Ni节点解释执行,数据通过报文发送回PC节点,最多的时候报文多达8192个。PC节点轮询N1~Ni节点。 我们在实验中避免了报文冲突等问题,运行良好。实际测试的报文传输速度为9~10个报文/秒,连续工作几个月没有问题。 但是本月内,出现了报文变慢的问题,而事实上网络根本没有认为的改变。 曾怀疑用确认报文方式时,会由于网络通讯质量问题误码率增加引起多次重发报文而降低传输速率。但是这个速度降下去就从来不恢复了。尝试使用了其他方式的报文服务,问题同样存在。 请问: LONTALK协议是否为保障数据正确性而自动调整重发次数?可能的问题会是什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