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本人有个问题是牛顿的模块!

楼主(2002-12-20):
本人有一个7017和7024牛顿智能模块各一只!现在是这样的,我的由于操作失误使得7017和7024模块地址在加电的时候地址冲突,重新加电之后再也找不到7017或者7024(都是单独的加电),,如果同时再加电的话出现模块只有一个型号是7037,本人用各种init和gnd短接复位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本人很急!!谢谢各位有经验的同志指教!谢谢!

网友A(2002-04-01):
这是小问题,你只需一个一个来就行了,那是由于两个模块地址一样所导致的

网友: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

网友B:
研华的亚当系列有一种改地址的软件Adam_Untiles. 牛顿也应该有,实在没有上研华的网站下一个亚当也应该可以。

网友C(2002-12-20):
请联系IRWIN@B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