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参数怎么设计

楼主(2002-12-20):
开关电源中高频变压器设计中参数怎么设计,又简单方法吗?手算总不能同时满足电流密度,最大磁通量,和气息宽度三个指标。怎么办?谁能告诉我,非常感谢

网友A(2002-08-24):
此问题不能在此回每件答,有一套很复杂的公式,建议去买 一本书。

网友B(2002-10-06):
想请问下,大家一般怎样做高频变压器,使自己绕制,还是设计参数提交厂家?

网友C(2002-12-20):
我司专业提供网络滤波器、高频变压器、滤波器、电感用各种磁芯、磁环。材质有PC40、高导、高BS等等,尺寸主要为小规格。磁芯磁环品质保证,可以代替国外同等材料。产品系列大致如下: 1 网络用磁环:外径尺寸从2.5mm到6mm,十多种规格. 2 RM系列:RM5,6,8,10,14 3 EPC系列:EPC10.5、12、13、17、19 4 EE系列:EE5、8.3、8.7、10.2、13、16、19、25 5 EFD 系列:EFD15、20、25 6 各种磁环:外径大于6mm 7 EC系列 8 SMT系列磁芯 9 UU、UF、ET系列 尚有许多规格磁芯,不尽详述。若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深圳市艾可特科技有限公司 TEL/FAX:0755-26616459 13609622077

网友D(2007-02-27):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和工频变压器的设计一样,只是频率参数不一样,同样功率的变压器,高频的比低频的体积小;

网友E:
刘:没做过的事不要随便发言。开关变压器工作在高频非正弦,跟工频变压器设计不一样,而且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用来计算,经验加调整。

网友F(2008-01-08):
请问这种变压器功率最大可以做到多少?高频电焊机上用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G:
楼主是要设计开关电源吗?变压器当然要在你设计电源的时候设计好,你至少需要计算出大致的初级电感,漏感,初次级匝数比,初次级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功率容量和工作频率之后把这些数据提交给变压器厂家,然后他才能替你设计这个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和工频变压器完全不一样,要复杂的多,首先需要有大量的计算,计算之后还需要反复调整。建议先找几本开关电源设计方面的书看上1个月再动手设计。一点拙见,我也初学开关电源,共同进步。

网友H(2009-04-10):
我也初学开关电源,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