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馈电机的调速性能与变频器调速相比如何?

楼主(2002-12-21):
双馈电机的调速性能与变频器调速相比如何?请帮忙!

网友A:
应该低速性能没有变频好,调速范围没有变频宽,系统成本可能还会超过变频方案。

网友B(2006-02-23):
通用的变频器调速一般可以全范围内调节,但是变频器容量要大于电机容量,变频器安装在定子侧
而双馈电机调速范围理论上也可全范围调节,但是机有一定限制,变频器安装在转子侧,同样的调速范围内,容量要远小于电机容量,经济性能好,只是能量双向流动的变频器开发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