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分辨率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2-12-22):
请问有没有分辨率可以达到0.01摄氏度的温度传感器,温度范围不需要很高,只要0~100摄氏度就足够了。

网友A:
有,还是进口的! 我公司作传感器及显示仪表 如需要,可索资料。 电话:0755-83975487 传真:0755-83975497 向万斌 4/11-2002

网友B:
对传感器的主要要求是稳定、重复精度高、输出足够大,分辨率要靠后级电路实现。我们有一款仪表可以达到分辨率(不是精度)0.01摄氏度/0~100摄氏度。 请发你的要求到:heyu49@21cn.com 029-5253961

网友C:
上海辉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非接触红外温度传感器能直接替换K、R、J、E、S、T型传统热电偶,无需更换原有输入模块、显示控制仪表,无需电源和额外温度补偿,与K、R、J、E、S、T型热电偶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温度测量范围与各型热电偶一致,重复性0.01度,互换性小于1度,响应时间小于0.1秒,发射率可手动调整或自动调整,光学分辨率从1:1 到300:1,另有各种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的变送器。产品规格和型号多达百余种,可适应所有工业现场、实验室、手持非接触温度测量,特有防水汽型产品,不受水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