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2-12-22):
我有一进口热电阻感温器,其感温器上有:RTD 2300/15560 的标识。 各温度段测的阻值如下:160度=272欧姆, 150度=258欧姆, 140度=247欧姆, 130度=236欧姆, 120 =226 110 =216 100 =206 90 =196 80 =188 70 =180 60 =171 50 =163 40 =157 以上数值是用普通数显万用表测量,仅供参考。 有谁知道,这种热电阻在国内哪里可以买的到。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2-11-21):
到处有可替换的。根据你的工艺量程来选择

网友B(2002-12-22):
上海辉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非接触红外温度传感器能直接替换K、R、J、E、S、T型传统热电偶,无需更换原有输入模块、显示控制仪表,无需电源和额外温度补偿,与K、R、J、E、S、T型热电偶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温度测量范围与各型热电偶一致,重复性0.01度,互换性小于1度,响应时间小于0.1秒,发射率可手动调整或自动调整,光学分辨率从1:1 到300:1,另有各种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的变送器。产品规格和型号多达百余种,可适应所有工业现场、实验室、手持非接触温度测量,特有防水汽型本安型产品,不受水汽影响。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