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电流)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02-12-22):
各位高手: 请教(4-20mA电流)如何控制三相、单相电机转速?

网友A:
用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再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当然成本高些。

楼主:
成本也不太高,看你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了。国产的品牌价格比较低,像原来华为的,清华同方的TF5E等,进口的性能比较好,像ABB的ACS-400、600系列,西门子的,日立的等,但是价格比较贵一些。首先是按照设计好的工程图纸或端子出线图进行接线,或者参照变频器说明书后面的接线图例和电动机的出线端子接好线(别接错了),然后是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把电动机的额定参数要输入,以及其他相关参数例如最小启动转速,量程范围,显示模式等等,没什么难的,关键是接线不能出错,一般是4mA对应最小转速(为保护启动时的峰尖电流而设置的最小转速,避免转速为0而空转),20mA对应最大转速(一般为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或者根据工程需要另设)。当然也可以上面加调节仪表或者上系统进行远方程控,进行启、停、故障诊断和电源检测、过力矩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