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 E82EV55型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02-12-23):
我公司一台包装机变频器(伦茨E82EV55)出现故障,现不能正常使用,准备用三菱FR系列产品来替代,但是无原来产品的说明书,不知如何替代。望各位高手帮忙,有说明书更好。谢谢!!!EMAIL:zjy78919@sohu.com zhangjinyuan@mail.china.com

网友A(2010-11-15):
要改还是很容易的,只要知道使能(运行)端子和给定端子就可以实现更改了,E82EV55的运行端子是E3、E4、E5要看你是使用的哪个,,给定端子是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