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2-12-23):
我有些不明白,比如Chart控件属性框里有一个Plot0<>root .AI或DI,是什么意思?怎么把采进来的数据与控件建立联系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用非ADlink公司的卡配DAQbench的软件。我是新手,真的不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A:
你看的应该是Scada控件的例子。 Chart控件和Dgraph控件都有PlotChart,Plotcharts,PlotGraph,PlotGraphs的方法,可以将一段数据显示出来。建议你看看DAQBench中Dchart和Dgraph VB和VC的例子。在例子中程序自己生成的几段数据,然后显示出来。如果是用非ADLINK的数据采集卡,只要把采上来的数据替换调例子的模拟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