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诸位大侠讨论如下问题:目前硬PLC在哪个方面有缺点,有什么样的缺点,或者硬PLC在哪个方面应该可以改进而目前还没有改进的?

楼主(2002-12-23):
诸位大侠: 请您指点迷津! 我目前在做软件PLC的开发,关于我的一些情况,您可以参考网页: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4623。 我现在是博士二年级,本来我是不准备以软件PLC作为我做博士论文的方向的,因为我发现用软件PLC做博士论文非常难做,关键是有用的资料很难查到,而且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做工控的经验——不瞒诸位大侠,我当初开发软件PLC纯粹是一时的兴趣,同时我开发软件PLC的资料基本上只有一份三菱FX2N系列的编程手册。虽然目前软件PLC已经做出了阶段性的一个产品,能够解释基本逻辑指令和步进顺控指令,但我感觉我对PLC的了解太少了。 现在导师要我以软件PLC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 博士论文中一定要有“创新点”才能够被通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做博士论文找到切入点是非常关键的。对我来说,我必须很了解目前PLC已经有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要知道PLC目前在工业控制使用过程中的缺点,这样我才能够对症下药,针对这些缺点做改进,才能够符合论文的要求。 就我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是介绍PLC的功能和应用实例的,对PLC缺点的讨论非常少。所以我想请诸位大侠谈一谈,目前硬PLC在哪个方面有缺点,有什么样的缺点,或者硬PLC在哪个方面应该可以改进而目前还没有改进的。 另外,因为我做的是软件PLC,也许在硬PLC中难以实现的功能,用软件就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到底哪些功能在硬PLC中难以实现呢?也请诸位大侠讨论讨论。目前我考虑了一下PID调节的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在PID调节方面做一些文章。 另外,请诸位大侠告诉我查找有关PLC缺点的文章的网址。 万分感谢! beyondfly

网友A(2002-10-25):
去问西门子经销商要套winac的资料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顶楼的说得比较笼统,我不是太明白。 硬PLC种类实在很多,而且从高端到低端档次也很齐全,其中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互补性很强,优缺点也各不相同。所以要概括得说出所有PLC共同的缺点是不是有点难度。 如果是针对某一种,倒还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D(2002-12-21):
硬件PLC有如下几个缺陷: 1、扫描周期还是太长。用PLC的输出口很难实现复杂、快速的时续控制。  比如说输出三路20K的脉冲。每一路脉冲都相差120度相位。用高速输出的特殊模块,一般都是输出两路或只有一路。自己编写的PLC程序扫描时间动不动就是1-10MS,PLC的输出口能输出个几百HZ的时续脉冲就很了不起了。三菱PLC可以在扫描过程中刷新输出+循环,但扫描时间就大大增加。 2、有些功能如果不能用现存的特殊模块解决,那就没戏了。比如说16位的AD或16位的DA。 3、如果PLC厂家不提供离线模拟器的话,调试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E:
一般PLC的技术更新比较滞后,(比如现场总线、以太网支持) 我想软PLC在这方面有些优势。 软PLC处理速度要比硬件PLC快得多,但与外围I/O通迅必须通过总线,我想这可能也是个瓶胫。 软PLC在计算机上运行,稳定性不比硬PLC强,听说西门子的WINAC是在NT下建立个独立的实时内核,就是NT死了,软PLC也照样运行,这样解决操作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A:
楼上所说的其实是板卡上的CPU独立于NT系统,所以才NT死了不影响winAC的执行

网友F:
我觉得一般用它做开关控制很简单,但涉及到A/D转换、实时采样、连接传感器什么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网友G:
最近我也在了解PLC,觉得你太难了,国外大公司,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功能越来越强,不仅有通用的控制器,还有专业控制器。如果在PID功能,目前功能强大的PLC都有这个功能,而且使用很方便。 随便说说,

网友H:
我来说说:我个人认为PLC功能方面已很好了,不考虑成本,有工控水平的人PLC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国人如要研究,我想低成本,通用化,多功能,是个方面。现在的PLC加一个A/D OR D/A模块要多少钱,加一个link要多少钱,等等。打个比方,我要控制一个蒸汽锅 要求不同的时间加热的蒸汽温度不同,锅内的汽压必须能监控,出现危机能报告,能自动保护,锅内的水量,温度,压力能实时显示出来,这件事如果用单片机,很容易搞定,大家想想,用PLC要多少钱。一个要求不高的A/D OR D/A成本很少,为何小型PLC都不设计一个或俩个,PLC能连触摸屏,但一个简单的液晶屏就巴PLC难到了,这也许就是PLC的缺点。

网友I(2012-02-19):
楼主师傅哦可有做好可以发来参考下吗 我今年大专毕业写的论文是plc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 ,不知要怎么写啊 指导老师说要写出新的东西 既像你说的 我们大专哪有什么条件来写啊 这东西应该不是我们能够完成的啊 马上要工作了 这下要急死了

网友I:
虽然PLC业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通过将PC技术应用于PLC产品,直接提供OPC Server、WEB Server及IEEE标准通讯接口等,以提供更高的应用灵活性。但是受限于传统PLC专属式的设计,其互操作性和灵活性限制(即使是对于同一品牌的PLC来说,也是这样),并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要求:    1、PLC不能提供主动的事件通知,系统的集中监视管理有赖于服务器主机的主动定时查询;    2、因为在实时信息上的欠缺,要实现跨PLC的事件处理比较困难,且速度延迟,效果不佳;    3、无法提供本地直接处理的预约控制,预约控制完全有赖于服务器主机的集中处理,所以系统当机时,立刻停摆;    4、系统的建构由于采用了不同供应商的多种平台,为整合各种不同的专用总线,系统之衔接有赖于第三方提供的OPC Server或Gateway,故其实施并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情;    5、系统升级将必须付出重新设计的成本和时间,其不可预见成本太高。    6、梯形图程序的设计是基于个案进行,每一专案均无法完全复制应用,无法实现标准化,从而工程设计费用无法降低;    7、现行自动化系统的数据容量太小,在适应新的应用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    8、无法实现实时同步远程的数据传输,与PDA、手机的连接比较困难;    9、需要通过PC或第三方设备来实现基于WEB的远程数据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