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于单项交流电动机的变频器有哪些?

楼主(2002-12-23):
还望大虾们指教!!! 不胜感谢!

楼主(2002-05-18):
各位大侠,不知是否这个问题太过浅显抑或不很专业,还望专业人士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要能输出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不过要将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去掉,引出三只线来。这以前都讲过,您可翻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B:
如何更改,请详告。

网友C:
电容式电机的电容用于移相启动,电机运转时可短接。单相电机同三相异步电机一样有同步转速和转差率,因此我以为单相电机启动后电容短接然后接入变频输出的两个端子应能调速,但我无工程实践,也不知这样做有无工程用途。请行家分析!

楼主:
这样做可以吗 ?现在 变频空调的单相电容电机变频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三相电机[变频空调的单相电容电机变频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我以为变频空调的电机均为三相异步电机,单相变频调速为交流-直流-交流与一般变频调速无二。

网友D:
变频空调用的不时单相电容电机. 空调厂商订货压缩机时会注明是否用于变频空调的

网友E:
普通中小功率变频空调借用的是"变频"的调速概念,本质是并不是异步电机,而是直流无刷电机!所以大家也许看到过令人费解的"直流变频"空调.

网友F(2002-12-23):
使人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