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的fx2n plc控制双轴能插补吗?

楼主(2002-12-23):
三菱的fx2n plc控制双轴能插补吗

网友A:
连接FX2N-20GM,可以插补

楼主:
如果不用定位模块,其本身控制的双轴不能插补吗

网友A:
如果用PLC,就要用定位模块

楼主:
为什么,给个理由先

网友B:
fx2n plc基本单元只有1路脉冲输出,另用PLC控制双轴,程序编制有一定难度,建议使用FX2N-20GM,20GM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C(2007-04-28):
如果不用定位模块,其本身控制的双轴不能插补.连接FX2N-20GM,才可以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