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变化?

楼主(2002-12-23):
请问各位专家:风机水泵采用传统的方法;挡板、阀门来控制流量时,电动机的变化情况?比如阀门开度由大变小时,电动机的转速、转距、输出功率相应怎么变化?

网友A:
负载加重后的变化就是你要的。

楼主:
风门开度或阀门开度由大变小时,负载相应加大了还是减小?

网友B:
当阀门开度由大变小时,管网阻力增加,风压增加,轴功率减少不多。如果你用变频调节的话,那就省电喽。

楼主:
风门开度或阀门开度由大变小时,负载转距相应加大了还是减小?转速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