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报到,请教电机运行的问题,希望大家热心帮助

楼主(2002-12-23):
电机直接起动和堵转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WHY? 我把大学的课本翻了一遍,上面只说因为起动瞬间主磁通约减少到额定值的一半,功率因数又很低,所以起动电流很大而转矩并不大. 没学好,看不懂,没找到公式能根据这两个量推算出电流的,谁能告诉我电流变大的详细原理啊? 谢谢

网友A:
和转差率有关。

网友B:
没时间查正解,我基本理解是: 当上电后,由于转子未动,而定子加的电压是50HZ,如果是2极电机,定子磁极相对转子的旋转速度是3000转,转子内的感应电流会非常大。当速度建立后,定转子相对速度降低所以。。。。 解释不太全面,大概是这样。

楼主:
谢谢! 不过转子内的感应电流大,跟定子有什么关系?启动电流指的是定子电流吧! 版主知道吗?我今天研究了一天了,也没得出明确的答案!哎,还是在学校时好啊!可以随便问老师!

网友C:
其实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原理与变压器的原理有很多相似之处,转子电流最后还是要反映到定子上的

楼主:
是这样的吗?我只学过电机与拖动,没学过电机学.不过鼠笼电机的转子又没有饶线,就算对定子有感应电流产生,也不会4-7倍吧.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理论了点?不过应该有研究的必要吧!

网友B:
的确你对电机不太熟,要搞传动还非得把电机搞懂不可,你的问题不理论,电机的启动过程也有非常全面的研究结果,找书吧,如果你要搞传动控制的话。

楼主:
我也想找书啊!找不到.而且书不是哪都有卖的. (我把大学的课本翻了一遍,上面只说因为起动瞬间主磁通约减少到额定值的一半,功率因数又很低,所以起动电流很大而转矩并不大.) 电机我的确是不熟啊,所以希望有人能具体说一下! 谢谢帮忙!

网友B:
你粗粗可以把电机当成变压器吧,而定子电流是两部分,一个用于激磁,一个通过变压器传到转子。而转子电流的大小就是我前面讲的差不多。

网友D:
楼上说得没错。电机学里变压器和异步电机的数学模型是一样的。转子相当于带电阻负载的副边,负载电阻的大小和电机转差率成反比。电机启动相当于变压器副边短路,电流大小主要取决于定、转子漏抗,所以很大。

楼主:
看来你得搞清楚电机究竟是怎么具体转动起来的这个问题了,你可能不知道,不然不会问这个问题

楼主:
ok!懂了,谢谢各位.起动的工作原理是知道的,不过的确不具体.以前觉得学这个没什么用,只要会控制,知道电机运行中各个量的特性曲线就行了,现在受教了!

网友E:
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的问题,刚起动时转子没有转哪定子与转子的电压差是:Ud=380V,则I=Ud/R,R是电机的各种电抗,只同电机与使用的电源频率有关电机制好用规定的频率就不会变,这个R是很小的所以电流就很大,当转起来时,电压差就小了!!!电流就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