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2-12-24):
各位高手: 我想用蓄电池组给变频器供电带动电机,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A:
以前有相关帖子,自己找

网友B:
用直流供电的变频器

楼主:
请问哪里卖直流供电的变频器?

网友B:
imgg 你自己做变频器卖还向别人买娈频器 什么用

网友C:
并在整流模块的直流端就可以!!

网友D:
蓄电池组的电压串至500V 并在整流模块的直流端,同时要接制动回路。当母线电压过高后,制动回路接通放电。

网友E(2007-09-13):
 zhengzheng的回复非常正确,但蓄电池组的电压串至500V 得要多少电池?如考虑采用直流升压电路,性价比不高。不合算。

网友F:
其实你的想法就是做应急电源。我们有应急电源专用变频器。1386406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