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IX与S7-200如何通信?

楼主(2002-12-24):
请问有谁知道FIX与S7-200如何通信(取开关状态即可)? 谢谢!

网友(2001-07-26):
安装S7的驱动。

网友:
哪个S7驱动?驱动程序叫什么名字? yws,能否说得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Fix 与 S7-200 的通信,可通过串口开发一个通信程序,可与 024-23745328 联系。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用组态王和s7200连接呢

网友C:
fix有专门的PPI驱动程序用于s7-200;s7-200自身有种功能,可以更改自身的接口类型,你即可以设成485,也可设成modbus,或者PPI。若设成 modbus,那么fix相应的驱动程序满天飞。

网友:
Fix7 I/O drivers 光盘里有一个SL4驱动,用于s7系列.

网友D:
可以在iFIX上安装modbus driver,然后在s7-200中加入modbus-rtu通讯程序仿真为modbus从站即可,非常好用!!

网友E:
楼上兄长: 可否再解释得详细些? modbus-rtu通讯程序是s7-200自带的还是要买? 硬件连接电缆用什么? 先行谢过!

网友C:
yws: 可能错了,Fix7 I/O drivers 的驱动程序SL4是从西门子网络第4层通过以太网连接PLC的,并不支持S7-200的PPI。 li dinglin说的很对,通信设置程序是西门子step7中的功能,改成modbus后,FIX就可以使用modbus驱动程序(名称MB1),向intellution的代理商要,很容易得到,不过MB1原先是用于Modicon PLC的,所以设置地址时要重新对应地址关系。至于电缆吗,焊根MODBUS电缆,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
设置S7-200为Modbus通信应该如何设?用什么软件?我在Step7-Micro/Win32 V3.1中没看到修改通信接口的方法? 此外,其Modbus地址与原来的I、Q地址如何对应? 希望能知道详细点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D:
你好: 附上我写的一个油泵控制程序,你可以将用户程序改为你自己的程序,modbus地址定义如下: DI:I0.0-I7.7 10001-10064 虚拟DI:M0.0-M7.7 100065-10128 DO:Q0.0-Q7.7 00001-00064 虚拟DO:00065-00128 模拟量:AIW0-AIW16 30001-30016 MODBUS通讯参数见程序说明,连接IFIX采用RS-485,接线可以查询SIEMENS网站。

网友F(2001-10-12):
有关与FIX S7 -200 通讯的问题,请与 010 -62581235 朱先生联系,有成功连接经验.

网友G(2002-11-20):
有免费的自由口MODBUS程序(PORT0)下载,在西门子中国的实例应用。 本人有PORT0和PORT1的PLC程序。 IFIX中的MODBUS驱动MB1也有免费的。

网友H(2002-12-24):
求助: 我有一台plc用的s7-200的224CPU 可是我想把s7-200的程序导出来,以备以后程序掉了之后用! 或者可以重新复制一个CPU; 请问具体如何实施; (有偿)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