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系列的PLC

楼主(2002-12-24):
三菱FX2N系列的PLC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网友A(2002-10-29):
如果程序是你自已编写的,那可很容易.只须全清PLC的各类存储器.重写程序了事.

网友A:
请问如何清除各类存储,因没有口令我PLC都连不上, 对不起我是新手。

网友B:
你可以进入密码一页,然后键入8个空格键就可以了呀,如果是用编程器的话就是键SP,8下就可以了呀。试试吧

网友A:
你可以打开一个FX-2N的PLC梯形图文档,选击PLC栏,再点PLC存贮器清除项.全部选中跳出的窗口中的三项.置PLC为STOP状态后,确认清除.祝你顺利!

网友C:
只要重新 download 一个新的程式,就能把旧得覆盖,要是还想要程式,是有别的方法能把旧的程式 upload 回来的,不过通常要提出相关文件,证明程式是你自己写的,不然,没得商量!!

网友D: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能给PLC的程序加密呢,是自己编写的程序都可以加密么?是用什么加密呢?单独的软件么?本人是初学者,那位肯指点指点我,到底是怎么加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