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pcl818l与pcl818hd的驱动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2-12-24):
这两个数据采集卡是否可以用同一个驱动程序驱动呢。

网友A(2002-05-12):
不可以.这两个板卡的区别可参见研华说明书.在MCGS中分别有他们的驱动.

网友B:
钟情老大,你明白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和我联系,CHAOSLOVOL@HOTMAIL.COM

网友C:
钟情您好: PCL818HD与PCL818HG板卡功能基本一样,只是PCL818HD没有增益设置, 而PCL818HG有增益设置 . 在组态王中,您可以选用PCL818HG驱动与PCL818HD通讯进行数据 采集,只是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进行AD模拟量定义时不要加增益即可, 例可定义为 AD0 等. qyh

网友D(2002-12-24):
请教高手: 如何利用pcl836测量pwm输入的脉宽及周期,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