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

楼主(2002-12-24):
各位大侠,国内有几家生产PLC的厂家?有没有哪位使用过?感觉如何?请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听说北京和利时也在做,不知大家有没有了解

网友A:
我们的plc属成熟产品,已有一定的市场,但很小,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FC系列是将开关电源、CPU、输入输出集成在一块完整控制板上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编程灵活,带通讯功能,可以配多种特殊模块,适应各种中小控制系统。      * 本体固定配置,最大18点输入,14点输出,通过扩展口可增加其他配置   * FlashROM存储程序,无需电池实现掉电保护   * 可配汉字显示设定器,完成人机对话   * 具备通讯功能,可连接仪表打印机等外设   * 指令丰富,编程简便   电源输入: 交流型输入AC100V-265V;直流型输入DC24V。    编程口: 8针圆口,通过编程电缆由计算机调试下载程序    RS485口: 连接外部通讯设备或组成网络    输入端: 接传感器或按钮信号    输出端: 接继电器或接触器等输出元件   电话:0510-5162469    0510-5161230-207   传真:0510-5165326   http://www.xinje.com

网友B(2024-04-11):
自主研发PLC  工业网关 CAN总线设备 I/O模块 伺服电机 人机界面HIM ,品牌GCAN,目前推进代理和非标自动化项目合作,无论您用的是哪款产品,保证性能和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可做替换升级改造,价格和代理政策肯定可以做到比市场价低,利润更大。我们也有很多需求非标自动化设备的项目,15641535673  如果能做也可以沟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