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QL的互连

楼主(2002-12-24):
哪位高手请你回答: 如何将WINCC中的目录下\WINCCPROJECT\..中的*.db和*.rdb数据库中的数据,在运行WINCC时,自动存储到SQL SERVER 2000数据库表中? 本人曾力图在SQL中,用导入的方法,但失败了。 请回 DJG_2672.STUDENT@sina.com

网友A:
告诉你,有钱吗?:P 哈!哈!哈!~~~~~~~~~~~~~~~~~~~~~~~~~~~~~~~~~

网友B:
你的wincc是什么版本?用wincc50 sp2,开放式数据存储

网友C:
我用过一种土办法,用第三方软件编一个小程序在后台运行,在WinCC运行时自动运行,可以将数据传送到SQL Server,数据定时刷新。哪位大虾有办法利用WinCC脚本直接连接到SQL Server,请不吝赐教!(付一点¥也是可以的麻!) 回信:km502_yyh@163.com

网友D:
用GE 的CIMPLICITY HMI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它的脚本用的是VB,可插入VB控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吧?WINCC用的是C,就那么几条指令,用的我大怒,最后也如wowowo的办法,十分不爽。

网友E:
这个第三方小程序,能传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数据吧? 我也是这么做的,比较的不爽 不知道chunzi说的开放式数据存储是什么意思? 另外,想对登录用户作一个记录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F:
有人有step 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