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7-200的RS-485通讯

楼主(2002-12-24):
大家好,有谁知道S7-200 PLC的RS-485通讯如何设置参数以及如何收发?谢谢!   XMT发送,可接收的RCV应如何调用,直接发完就收,还是用中断?我要把参数设为:9600,e,8,1   急!急!!急!!! E-Mail:chengb520@163.com

网友A:
找本200的手册,上面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

网友B:
S7-200的自由口通讯需要自定协议。   一、确认通讯协议   通讯帧的格式可以参照这个:[起始字符][站号][命令][起始地址][字节数][校验码][结束符]。   例如:我们需要读取VB100~VB110的数据,仿照OMRON的Hostlink通讯协议(我觉得这个协议比较好用),通过ASCII方式进行通讯,那么命令格式可以是这样的:@00RV0100000540*[enter]。也就是读取V存储区从地址100开始连续5个字的内容。   其中“@”字符代表命令的起始符,“00”代表站点号为0,“RV”就是读取V存储区的命令,0100就是起始地址,0005代表数据长度为5个字,40是FCS校验码,是FCS前面所有字符的ASCII码逐位异或,并转换为16进制的结果。*和Enter就是命令结束符,一个*加一个回车符。。查询其他数据区以及写数据的命令格式在此我就不再详述了,都差不多(详细可以参考OMRON的编程手册)。   二、计算机端的数据解码。   以下以Delphi下的SPComm控件为例(VB下的MSComm应该类似):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RS232的控件会产生一个OnReceiveData事件,并返回缓冲区的指针以及数据长度。   1.检测数据帧是否以“@”开始的,站点号是否正确。   2.计算一下FCS,是否和数据帧中的FCS一样。   3.根据数据帧中的命令,取出数据帧中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解码。   三、其他 如果采用RS485网络,还需在RS232串口测增加RS232/485转换器。可与我联系:xq-du@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