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时间工作在超频状态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2-12-24):
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将变频马达的转速提高到额定转速以上 虽然知道这样对马达的绕组很不利 不知道对马达还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请各位指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没听过有什么问题!!但肯定不能快太多!!

网友B:
从电机本身来讲,主要是从机械角度考虑,如:转子的动平衡;轴承的转速等。如果是鼠;笼电机一般在100HZ应该没问题,绕线电机就要看厂家的功底了。

网友C:
2极电机不要随便尝试,最好先咨询电机生产厂,转子临界转速有问题。4极电机也到不了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