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9812与Creator?

楼主(2002-12-24):
使用Creator软件时,用data monitoring状态时,read count 参数为何由系统指定,是如何计算的?为什么在data monitoring状态时,触发状态不能改变啊(只能是软件触发)?

网友A:
在 DAQCreator 的三种数据源中 data monitoring 是用来做数据的监视 read count 由系统指定是为了让画面有最佳化的更新速率 (约每秒更新 10 - 20 次) 另外由于在 data monitoring 模式中 资料会不断的采集 所以使用其它的触发状态其实意义不大 所以设计为仅支持软件触发 如果要利用 9812 完整的触发模式 请选择 data acquision 数据源 在这个模式中 DAQCreator 支持 9812 所有的触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