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T631C触屏,如何与PCL连接

楼主(2002-12-24):
请教各位大师,欧姆龙NT631C触屏,如何与PCL连接,连接电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吗?能告诉如何做吗?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参考有关资料关于针脚的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里面有: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plc/215.htm

楼主:
hanfen 老师: 你好:谢谢你的执心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