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完整组态应用的控件包 – DAQBench

楼主(2002-12-24):
凌华科技 DAQBench 试用版下载 http://www.adlinkchina.com.cn/products/SoftwareSolutions/DAQBench.htm 凌华科技的 DAQBench 是一套基于 COM/ActiveX 技术所开发出来的组态控件包,可以让您在 Visual Basic、Visual C++、Delphi 和 C++ Builder 中轻松开发功能强大的组态应用。DAQBench 中除了提供完整的用户接口控件 (各种仪表、旋钮、实时趋势图、警报监视、指示灯号等等) 之外,还提供 I/O 操作的完整架构。透过 COM/DCOM 的技术与 OPC 规范,DAQBench 中的任何一个用户接口控件可以直接连接到本机或远程工控机上的任何一个 I/O 点。同时由于 DAQBench 完全遵循 OPC 的规范,用户可以连接任何提供 OPC 服务器的硬件装置。目前除了支持凌华科技本身的硬件外,我们同时支持各大厂牌的 PLC。 您可以在下面的网址得到有关 DAQBench 的进一步资料: http://www.adlinkchina.com.cn/news/products/DAQBench1.htm

网友A:
DAQBench是不错,但你给客户开发一套程序后,还要拷贝一份DAQBench给客户,教会客户如何安装;否则客户的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就会提示,请购买正版(几分钟一次),无论你开发的程序用的是正版DAQBench.

楼主:
關於您所提及的情形 我想任何使用 ActiveX 控件來開發程式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 凌華科技還有 DAQBench 的 Runtime 版本 提供在部署至用戶端使用

网友A:
"我想任何使用 ActiveX 控件來開發程式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应该不对,用Ni 的Measurement studio的控件就没有这个问题。 Runtime程序只能单独安装,不能同你的程序打包在一起,使客户感觉到这个程序是凌华的,不是我们开发的,因为要得到凌华的授权。 我认为,开发工具可以卖贵一点,但不应该又附加的条件。谢谢!

楼主:
谢谢您宝贵的意见﹗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版本中, 仔细考虑您的提议。 当初在考虑 DAQBench 授权方式时, 主要是考量到量测应用与图控应用部署方式的不同。 您所提及的 Measurement Studio 的应用范围较偏向量测的应用, 这样的应用较少部署到客户端的情形发生。 而 DAQBench 在图控应用中提供完整的架构, 包含图控功能的控件、数据库存取能力、报警提示、OPC 客户端的支持与 DDE 客户端的支持。 而图控应用比较可能向外部署至客户端, 所以我们采用目前的授权方式, 即提供设计用的 DAQBench 控件及 Run-time 授权。 这样的好处是, 系统整合商仅需一套设计版的 DAQBench 进行开发, 往后部署开发完成的系统时, 仅需 Run-time 授权, 这样可以降低系统开发的成本, 让更多人愿意使用 DAQBench 来开发图控应用。 再一次谢谢您宝贵的意见, 也希望往后还能给我们批评指教。

网友A:
谢谢! 下一个版本我一定升级。

网友B(2013-06-05):
适用版可以使用多长时间呢?开发软件的话是不是需要买正版的?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