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改造方案

楼主(2002-12-25):
我现在需要做车间自动化改造,原先全部是仪表监控,现在要改为电脑监控 我不知道选哪一种软件为好,这方面的组态软件也很多,车间里面主要是电压、电流、 车速、温度、压力、流量信号, 我现在想采用现场总线,不过我们公司局域网还没建 起来。有哪位能帮我?

网友A:
本人干过许多工程,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 dlzhang@west163.com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想将我们公司的生产数据传送到监控室,不知道采用哪一种现场总线好,还有在 不改变现有的控制条件,即不改变现有的控制设备,如三菱FX01,FX2N,西门子S7200,S7300,欧姆龙 CPM1A,CPM2A,CQM1,华光PLC(这些都是我厂所用的PLC)能否作为DCS的下位机,如果能,怎样通讯? DCS系统选哪一个品牌的好?谢谢!

网友B:
我推荐欧洲的流行总线PROFIBUS,它是欧洲的标准,在世界现场总线仪表厂家应用量最大、最广。监控软件可选用西门子的WINCC,硬件可以用S7-300既经济又实用。若您需要有关资料(包括仪表和系统)请联系.zhanghuilang702@sohu.com

网友C:
选欧姆龙昆腾系列产品,具体可向厂家咨询。

网友D:
请联系: c888x@163.com 告诉详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