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在棉纺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02-12-25):
本人用LOGO开发了梳棉,并条,粗纱,精梳等设备的程序,运行的很好。

网友A:
真的吗!zmags@163.com

网友B:
有输入电压为24V交流输入电源的LOGO吗? 与220V 的输入相比现场运行的稳定性是一样的吗?

楼主:
有24V的稳定性是一样的

楼主:
LOGO在纺织设备上最适应

网友C:
真的吗!wyz09@inhe.net

网友D:
请问wxj高工:您用logo 在纺织设备上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应运开发?请明示!小弟不胜感激!!!!!E-mail:dmj@163.com

楼主:
菜鸟: 请问需要哪道工序及设备型号的程序

楼主:
wxj: 您好,您在梳棉机上开发的运行顺序如何,请赐教,谢谢! e-mail:aleon@cmmail.com

楼主:
请问是用户还是经销商

网友E(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手册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F:
本人也曾用LOGO设计过一些控制程序,感觉用在一般简单的控制系统中还可以,它的指令少要稍微复杂一点实现起来有些困难!比如轮换功能的实现就要引入硬节点来实现,不像PLC200那么容易了.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200V强电,容易使一些象继电器节点粘死,造成误动或者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