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能满足需要,又节约成本的地线的做法?

楼主(2002-12-25):
现在新型厂房在构筑地基及框架时,一般都用钢筋钢带焊接一个地线网,以后设备的保护接地、电网的零线,甚至防雷地线都接到这个接地网上。变频器的地线(估且称为抗干忧地)显然不能接到这个接地网上,要另做地线。接地线的做法,电力部门和电讯部门好象不一样。电讯部门一个机房的接地线,据说成本就要几千元。那么这个抗干忧地是按电力部门或是按电讯部门的规范做呢?那一个大虾能指点迷津,指出一种既能满足需要,又节约成本的做法?

网友A:
恼人的地线 : 按电力部门的标准做,不知道您做的平面面积多大如面积不大,又为省钱;采用如下办法:埋一块铜板在地下(一米左右深),用铜线将变频器与铜板相连,再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一下接地电阻,达到电力部门的标准即可,如还有干扰请电:010-63336909,63337611

楼主:
TO LKR:谢谢! 时间长了,铜线、铜板不会腐烂吗?那接地不是不可靠了吗?

网友A:
恼人的地线 : 铜线、铜板会氧化,但只要接线牢固,定期检测接地电阻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频器的信号输入的保险一定要定期检查,以防接地电阻不好,遇感应雷电把变频器的主板烧毁!!! 如有技术问题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