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节电器

楼主(2002-12-25):
3S--2000型抽油机节能控制器 它是油田系统应用最广、节能最强、操作最简单的新一代抽油机节能产品。目前已在大庆、辽河、胜利等油田大力推广使用。欢迎广大热爱油田的朋友前来洽谈合作,也可从网上订购。 联系电话:0543--3220770 3212378 手机:13176423721

网友A:
愿闻其详

网友B(2008-04-23):
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节电器)在国内隆重招商代理经销合作商 节电率高达10%-35%
联系人:谢汝消 招商电话:13570203817 代理合作电话: (020)87733158-20
DP系列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节电器)

保瓦博士DP系列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是我公司采用DR.POWER电机智能节电控制柜为主控制单元,该控制器的主元件采用进口器件,结合国内实际使用情况,引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微电子控制技术,并进行了软硬件二次开发后推出的新一代高科技产品。
本产品运用数字处理及智能化控制技术,实时监测电动机的实际负荷大小,并根据负载率的变化,在满足电机运行转矩的情况下,自动选择最佳功率点提供抽油机电机的用电,即电机实际用多少电就送多少,节省了不必要的消耗,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本产品的使用能有效地改善和提高用电的有功功率和泵装置运行的可靠性,减少故障停机时间和维护保养费用。其独特的节能优化软件可准确判断泵空状态,自动控制泵装置的运行和停机,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于泵空现象所导致的无效抽取,使得抽油机的运行时间大大缩短,泵效大幅提高,采油产量提高,且达到显著的节电效果。节电率可高达10%-30%。
本产品是专门对油田抽油机进行智能化控制的最新成果,解决了目前油井现场电动机保护、控制、检测等方便存在的问题,是一种节能效果理想、控制功能强大的节电产品,该产品目前在国内许多油田得到应用。

节电原理:
由于油田采油生产使用的抽油机电机负荷是带有冲击性的变化负荷,特别是稠油和高凝结构井,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故为了使拖动抽油机的电动机稳定运行并具有一定的过载能力,需按抽油机的最大功率来配备电动机。长期以来,油田抽油机大多都处于轻载运行,甚至个别运行段是空载运行,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同时也使抽油设备的维护费用提高。
  保瓦博士油田抽油机专用节电器采用先进微处理器数字控制技术,适用于各类处于空载、轻载或变负载运行状态下抽油机电机节能。本产品通过内置的专用节电优化控制软件,根据负载变化动态调节输入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在不改变电动机转速、不减少抽油量的前提下,保证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荷需求精确匹配,在实现节能效果。产品配备了软启动功能,可以大大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减少冲击电流对电机绝缘的破坏、降低电机运行温度、减少电机的维护量、延长使用寿命。

产品优势:
  智能化控制:基于高性能微处理器芯片,内置的专用优化控制软件能及时准确地动态调整电机的供电电压与电流,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载精确匹配;
  灵活的参数设置:通过键盘可以在现场针对每台抽油机的电机运行特点和参数进行设定,参数不会因停电而丢失;
  完善的软启动和软停车功能:可保证电机连续平滑地启动,并可对停电后自启动电流的大小进行灵活设置,减少冲击电流对电机绝缘的破坏、降低电机运行温度、减少电机的维护量、延长使用寿命;
  设置了旁路直通空开,可实现过热、过流、缺相、过压保护功能,保证井场的正常用电和井场其它正常用电特;
  在抽油机运行过程中平均有功节电率可达10%~40%(视不同负载率),同时能够充分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380V, 660V, 1140V ±20%
产品选型  22kw-1450kw
频率   47Hz-63Hz
运行环境温度  -40℃至+60℃
储存环境温度  -40℃至+70 ℃
相对湿度  <95%(不结露)
海拔高度  最高1000米,每高出100米,输出功率将下降1%
启动电压  供电线电压之40%-70%
启动时间  2秒至30秒
软停机时间  2秒至30秒
故障检测  可控硅短路、断路、缺相、过载、过流
继电器负载能力  1.2KVA,最高250VAC
风扇电压  220V,±20%
外壳防护等级  IP20

国内各大油田的测试报告:
大庆油田-采油九厂-平均节电率18.61%
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平均节电率18.06%
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平均节电率24.00%
辽河油田-欢喜岭采油厂-综合节电率11.37%
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平均节电率15.00%
大港油田-采油二厂-综合节电率22.81%
大港油田-第一采油作业区-综合节电率8.29%
河南油田-采油二厂-有功节电率23.14%
新疆油田-采油三厂-有功节电率11.00%
吐哈油田-温米采油厂-有功节电率19.29%
吐哈油田-鲁克沁采油厂-平均节电率18.00%
中原油田-采油四厂-平均节电率28.00%

现在诚招国内油田抽油机专用节电器传动战略同盟,非常希望能在工作上与您有更广泛的合作!同时在生活上和您成为朋友!
欢迎来电洽谈节电意向和代理合作事宜!您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与我们联系: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银燕路166号兴华楼5楼
联系人: 谢汝消 手 机:13570203817
电 话:(020)87732258转20    传 真(020)87731538
Email: xiaoxiao_boy@126.com http://www.powertechnic.com

网友B:
联系人:谢汝消 招商电话:13570203817 代理合作电话: (020)87733158-20
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在国内隆重招商

产品相关说明:
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是专门设计用于对磕头式抽油机的节能控制。一般而言,磕头式抽油机均普遍存在抽取能力大于油井实际负荷的问题。因此,泵空或空捞现象便相伴而生。泵空增加无效行程,浪费大量电能,同时也使抽油设备的维护费用提高。
(保瓦博士)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能动态地根据负载变化来调节输入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在不改变电动机转速的条件下,保证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荷需求精确匹配。
(保瓦博士)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适用于各类处于轻载或变负载运行状态下抽油机电机节能,自动跟随控制,不改变抽油机的上下行程和运行速度,在不减少抽油量的前提下实现节能效果。
(保瓦博士)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配备了软启动功能,可以大大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减少冲击电流对电机绝缘的破坏、降低电机运行温度、减少电机的维护量、延长使用寿命。
(保瓦博士)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对抽油机电机实时监控负载变化、匹配输入电机所需电能,大大减少电机本体的发热、振动、噪音和铁磁损耗,有效改善电机的运行条件。
产品特点:
• 智能化控制:基于高性能微处理器芯片,内置的专用优化控制软件能及时准确地动态调整电机的供电电压与电流,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载精确匹配;
• 灵活的参数设置:通过键盘可以在现场针对每台抽油机的电机运行特点和参数进行设定,参数不会因停电而丢失;
• 完善的软起动功能,并可对停电后自启动电流的大小进行灵活设置,延长了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 为了保证井场的正常用电和井场其它正常用电,特设置了旁路直通空开;
在抽油机运行过程中平均有功节电率可达百份之10至百份之40(视不同负载率),同时能够充分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

主要技术指标:
•供电电压:380V, 660V, 1140V ±百份之20
•产品选型:22kw-1450kw
•频率:47Hz-63Hz
•运行环境温度:-40℃至+60℃
•储存环境温度:-40℃至+70 ℃
•相对湿度:<百份之95(不结露)
•海拔高度:最高1000米,每高出100米,输出功率将下降百份之1
•启动电压:供电线电压之百份之40-百份之70
•启动时间:2秒至30秒
•软停时间:2秒至30秒
•故障检测:可控硅短路、断路、缺相、过载、过流
•继电器负载能力:1.2KVA,最高250VAC
• 风扇电压:220V,±百份之20
•外壳防护等级:IP20

现在诚招国内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控制柜传动战略同盟,非常希望能在工作上与您有更广泛的合作!同时在生活上和您成为朋友!
欢迎来电洽谈节电意向和代理合作事宜!您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与我们联系:
单位:广州保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谢汝消 手 机:13570203817
电 话:(020)87732258转20    传 真(020)87731538
EMAIL:xiaoxiao_boy@126.com http://www.powertechnic.com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银燕路166号兴华楼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