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节点内网络变量的绑定

楼主(2002-12-25):
最近刚接触NB3,请问各位前辈,可不可以不用Lonmaker,直接在程序中实现节点内功能块之间的网络变量绑定,即NV turn around,如何做法?

网友A:
#include <access.h> #include <control.h> network output unsigned int nvoTest; network input unsigned int nviTest; msg_tag TAG_Test; domain_struct domain_copy; address_struct address_copy; nv_struct nv_copy; when(reset) { /*domain table setting */ domain_copy=*(access_domain(0)); domain_copy .id[0]=0; domain_copy .subnet=2; domain_copy .node=127; domain_copy .len=0; update_domain(&domain_copy,0); /* address table seeting */ address_copy = *(access_address(addr_table_index(TAG_Test))); address_copy.sn.type = SUBNET_NODE; address_copy.sn.domain = 0; address_copy.sn.node = 126; address_copy.sn.rpt_timer = 0; address_copy.sn.retry = 1; address_copy.sn.tx_timer = 5; address_copy.sn.subnet = 2; update_address (&address_copy,addr_table_index(TAG_Test)); /* NV table setting */ nv_copy = *(access_nv(nv_table_index(nvoTest))); nv_copy.nv_selector_hi =1; nv_copy.nv_selector_lo =0; nv_copy.nv_addr_index = (addr_table_index(TAG_Test)); // In this point you connect the NV with the TAG update_nv(&nv_copy, nv_table_index (nvoTest)); nv_copy = *(access_nv(nv_table_index(nviTest))); nv_copy.nv_selector_hi =2; nv_copy.nv_selector_lo =0; nv_copy.nv_addr_index = (addr_table_index(TAG_Test)); // In this point you connect the NV with the TAG update_nv(&nv_copy, nv_table_index (nviTest)); } stimer repeating t_timer=1; when(timer_expires(t_timer)) { nvoTest++;} unsigned int counter; when(nv_update_occurs) { counter++;}

楼主:
谢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前辈指点,正在尝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