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人自己搞个小的工程

楼主(2002-12-25):
本人在单位有一些闲置的设备想将他们利用起来! 开环控制,管道中的流量的大小---计算机(处理后)---变频器(改变频率调节电频率,2相电机380v),,,,这个小的东西是个开环控制,,现在我有两个难题,(1),流量计出来是4--20ma的信号(可将之变换为响应电压),进入计算机的时候,本人想通过串口采集,,(2)计算机(一般的个人pc),处理后将处理信号传给变频器(三肯公司的2。2kw)。。。。。。本人就是想自己写着两个驱动比较的难!但是有不知道看什么样的书?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最好是详细的书籍的名称!谢谢先

网友A(2001-11-13):
1、你上位用的是什么软件? 2、通过何种方式通讯?

网友B:
最好是详细的书籍的名称!谢谢

网友C(2002-01-27):
做界面编程么,VB,VC串口采集吗? 你要硬件的配合 或用个现成的模块,象PLC什么的

网友D(2002-12-24):
您是想控制管道内的液体流量,应先选好工控组态软件,在选一个有模拟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出的模块就高定了。

网友D:
您是想控制管道内的液体流量,应先选好工控组态软件,再选一个有模拟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出的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E:
用单片机采集、处理信号,并与pc用232通讯不就得了

网友C:
用DA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用CB做界面程序和硬件驱动程序,上手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