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量名称为何变了?

楼主(2002-12-25):
大家好,请教一个初级问题,不要见笑。 每个节点在编程时定义的网络变量如下: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oADResult[4]; network output SNVT_lev_disc nvoSwitch[2]; network input SNVT_lev_disc nviLED[2]; fblock SFPTopenLoopSensor { nvoSwitch[0] implements nvoValue; nvoSwitch[1] implementation_specific (2) nvoImpLevDisc; }inputSWITCH external_name("InputSwitch") ; fblock SFPTopenLoopActuator { nviLED[0] implements nviValue; nviLED[1] implementation_specific (2) nviImpLevDisc; }outputLED external_name("outputLED") ; 为什么在用LonMaker for windows组网时看到的网络变量名称都变了? 分别变成: nvo0[0]、nvo0[1]、nvo0[2]、nvo0[3] nvo4、nvo5 nvi6、nvi7 是我程序定义的有问题吗? 另外,谢谢吴礼雄老师的关于“FT3150与外部存储器”的答复。

网友A:
maybe you forget import your .xif file into LonMaker for Windows environment.

楼主:
谢谢您,tomeyeh先生。 当编译下载以后,在当前的环境里是可以看到正确变量名称的, 可是换了一个新的网络环境后,在添加Device的过程中的 Exter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里用 Upload From Device选项, 添加完成之后,变量名称就变了。 是这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B:
王: 加一条宏编译命令

网友B:
用NB.30 code wizard 可自动创建。无需手工添加sd_nv_name

楼主:
感谢几位朋友的帮助,tomeyeh先生的方法我已经试过,可以的, 用NB3 code wizard 自动创建,我想应该也可以,因为它符合lonmark规约,不过看上去很繁杂,条理不够清晰,我还是希望能够自己编写程序,这样好象便于维护。 吴:能告诉我是什么宏编译命令吗?

网友C:
工程师不是间接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