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组网求救!!!

楼主(2002-12-25):
各位大侠好: 我在组网时,会出现:(1)两个路由器近端用总线方式连接,远端通过多个节点连接在一块,即形成环状;(2) 两个路由器近端用环网以太相连,远端通过多个节点也连接在一块,即也形成环状.特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两种组网方式是否能实现,是否符合LonTalk协议? 我急需路由器的资料,请各位老师帮忙找一下! 谢谢 e-mail:atlg1668@yahoo.com/zplg945@sohu.com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什么叫远端通过多个节点连一块成环状? 晕~ 有多少种传输介质?拓扑图? 另外我可不是老师. ^_^

网友B:
本杰明朋友你好: 远端、近端指离管理节点的位置,离管理节点近的叫近端,反之叫远端,我把拓补图发到你的的信箱里,远端通过一种介质比如78k双绞线,节点数不超过允许值。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收到你的email

网友C:
本人愚见,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可以的,不过要用没有冲突检测的才行,而且在处理软件方面要注意编程时不要重复响应.

网友A:
我们曾组建应用过三环冗余网络,请跟我们联系。 吴志扬 021-64368180-548

网友D:
为啥不是800开头的电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