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问,DC-DC(48S20,27)推挽式变压器的具体绕制方法

楼主(2002-12-25):
请问,DC-DC(48S20,27)推挽式变压器的具体绕制方法。我用过初级双线并绕(多股漆包线),次级一组放在最里,一组放在最外的方法,另外也用过初次级都用双线并绕(次级放在里面)的方法试过。试机中也分辨不出那种好坏。你们在设计时是怎么安排的?如果初次级都用铜薄,又如何绕法?谢谢!

网友A:
我没有试制过推挽式变换器变压器,但依我以前的经验你所说的两种方法都有各有优缺点,两边次级,中间初级(当然也可两边初,中间次,但在考虑安规距离时会有所不同)这种绕法会对变压器的温度有大的帮助,且磁力线在变器中分布较均匀,所以绕组耦合较均匀,在多输出绕组时CROSS REGULATION效果会好些,但向外分布的磁力线较大,可能漏感会大些,导制开关器件应力增大。而后一种绕法在做高温时效果不好,因为热量会集中在变压器中心(一般最内层要小于125C-与绝缘胶纸耐温与磁芯材料有关)而不能散发出来,且这种方式会导制线圈内外层间耦合不均匀,相应的CROSS REGULATION 会有影响(层数越多影响越大)。

楼主:
请问:绕制的方法与最终输出的纹波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两种绕制方法对纹波影响较小(前提是你的纹波设计裕量要充分,相对来说三文治绕法NOISE可能会大一些,在初次级可用较大的吸收回路-Noise 与纺波是不一样的概念),如果是多路输出且功率较大时我比较推荐用三文治绕法,如果只是单路输出,且功率不是很大,用普通绕法即可。

楼主:
能介绍一下“三文治绕法”吗?

网友A:
三文治绕法就是你所说的两边次,中间初,或两边初,中间次。因为像夹心面包sandwich(三文治),所以叫三文治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