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露点”?

楼主(2002-12-25):
各位老大,我想问个问题,“露点仪,露点测量”中的“露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露点即结露点,也就是说结露水时的温度点,露点仪是测大气湿度的.

网友B:
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热良导体就会产生水蒸气的凝结,如眼镜从低温的室外到高温的室内会马上“出汗”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C(2004-08-12):
在一定大气压下,某未包和干空气,当温度下降到干空气达到饱和时的温度,这个温度即露点。 在一个大气压下,如温度为20度,湿度为60%,当气温下降到15度时,湿度为100%,这时的露点为15度。

网友D:
我公司用露点仪来测量气体的露点,这里气体的露点也是指结露点吗?

网友E:
我這裡有露點儀器,如有需要,請來電。020-85561671、85561670徐先生

网友F(2009-05-28):
什么是露点仪?

露点分析仪介绍
从"水"说起
水,分子式H2O,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分布面积最广的物质。除了海、江河、湖泊,我们生活的大气环境中也富含气状的水,称之为水蒸汽。水同时渗透在各种性状的物质中,固体中含有水份,液体中含有水,粉状物体会吸水,生物体内含有水份,而气体中更含有不同含量的水份。
各种性状的物质含有水份的多少,往往会影响到物质的性能、用途、品质和储存。例如,工艺用气的含水量会影响到产品的电绝缘性能和工艺性态;动力用气的含水量会影响到气动仪表和设备的使用寿命。究其原因,主要是H2O是一种性能极为活泼的物质,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自身也易于分解成氧化性强的物质
我们通常把环境大气中的含水量称为相对湿度,而对于工业气体中的水份含量,则用露点温度或PPm值来表示
露点分析仪简称露点仪,是一种测量气体中水份含量的仪器。
测量气体中水份含量的重要性
气源是仅次于电源的一种动力源,气源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工艺介质,这种双重身份使气体在工业基础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动力源的气体,通常是压缩空气,它由不同功率的空气压缩机所产生的。从成份上而言,压缩空气具有一般空气的所有成份,同时经过空压机这一流程后,压缩空气含有油份尘粒水份,并具有较高的温度和压力。动力气源推动的一般为二种对象:气动设备和气动仪表。在化工、石化、纺织、电力、冶金、制药、生物工程和军工生产中有许多重要环节不容许用电力设备和电动仪表,而只能使用气动设备和气动仪表。气动仪表和气动设备一般对动力气源都有严格的要求,例如降温、减压、除油、除尘、干燥等,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人们采用了一系列后处理设备,以达到净化压缩空气的目的。在标准气体领域,由于标准气体作为一种标准物质,直接作为产品指标的比对物质或校正物质,对标准气体的微水份含量必须加以确认。而含有不同水份的氮气本身就可作为工业级的水份标准气体使用
因此,在上述领域中,一般都需要对微水份含量加以监测

什么是露点仪?
露点分析仪概述
在冬天,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室外温度较低,室内较湿热的空气会在窗玻璃上结露,使窗玻璃模糊一片。假如我们再仔细观测并研究下去,如果在室内开启除湿器,把室内的湿气逐步去除,那么尽管室外还是同样的温度,而我们会发现窗玻璃上的露水会慢慢消去,窗玻璃重又露出透明光洁的本质。假如这时室外温度下降了,那么温度降到一定程度时,尽管除湿器已使室内空气十分干燥,但在窗玻璃上仍会出现模糊的露层。这一现象说明,玻璃上的结露温度与玻璃所在的环境气氛的含水量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关系是一一对应关系,即每一个结露温度(我们称之为露点温度)对应环境气氛的一个含水量值。由此可见,露点温度是度量气体水份含量的一种单位制。露点分析仪就是基于这种单位制而测量气体中绝对水份含量的仪器
综上所述,露点仪测量的对象离不开气体,而相应的气体不外乎三个用途:动力气体、介质气体和环境气体
动力气体作为一种动力源,供给气动仪表和气动设备,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和有特殊防爆要求的工业现场。
介质气体作为一种工艺介质,或参与工艺反应,或作为保护性气体,或作为标准气体,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工业中相应的生产过程中
环境气体作为一种工艺环境,广泛地应用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相关工艺环境中。
露点仪就是应用在上述三大类气体需要监测水份含量的场合

说一种简易的露点测定方法,也是一种露点仪:

这是一个镀铬的金属杯,塑胶杯盖上有三个孔,分别是温度计插入孔、打气管插入孔和出气孔。杯子镀铬,是为了便于观察杯壁结露。

将杯内转让乙醚,用橡皮球往乙醚内打气,乙醚挥发使杯子降温,在杯子外壁结露,这时的乙醚杯的温度,就是这个大气状况的露点温度。

这种测试就知道了这时空气的水蒸气含量,也就是露点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

密析尔空压机露点检测仪-适用于空压机以及压缩空气后处理干燥设备露点测试仪及露点测量,英国密析尔阻抗露点测量仪器包括多种在线式露点仪和便携式露点仪,及天然气氢气露点分析仪和精密露点仪,该阻抗露点仪原理采用陶瓷湿敏元件,抗腐蚀耐用,其露点仪价格经济合理,露点仪报价公道。南京远寰公司代理密析尔EA2-TXYH露点仪器是空压机后处理干燥设备露点测量测试仪器首选产品。干燥机器、吸干机、冷干机、吸附式干燥机器、冷冻式干燥机器露点测量检测首选,电力SF6微水露点测量,除湿机智能露点仪测量检测。
在许多现代化的工厂里,气动装置设备(气动设备的弯曲使用弯管机)使用越来越普及。压缩空气必须经过干燥(空气干燥器)和净化处理,如果压缩空气含水含油,容易造成气动元件的损坏,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并且在电子,制药,半导体,塑料粒子,玻璃,化工行业对压缩空气的含水量要求较高,一定要压缩空气达到一定的干燥程度,也就达到一定露点值,才可投于生产。所以大多数空气压缩机都配有干燥和净化设备。 同样为了检验干燥设备的效果,通常采用空压机露点仪进行连续测量。压缩空气通常对于干燥度有较高的要求,即使最普通的冷干机出口露点在+5℃以下(吸干机露点-40℃左右),如果用相对湿度计测量是无法达到要求的,所以必须采用露点仪来测量。 以南京远寰公司代理的英国密析尔Michell露点仪为例,其测量的范围在-100℃~+20℃,亦可以选择带防爆功能密析尔防爆露点仪,可以准确的反映露点的变化,达到监控的效果。完全达到了对压缩空气干燥度露点的监控。从而保证了工厂气动装置或生产用气的安全运行,是空压机设备上首选的露点仪。
MICHELL露点传感器的使用具有以下的优势:
1.工业级露点传感器,抗灰尘和化学气体,适合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2.方便可靠的校验方式,节省维护费用
3.长期运行稳定性好,节能效果明显
4.30年广泛的使用经验

南京远寰公司代理的密析尔露点仪EA2-TXYH露点仪原理采用密析尔公司先进的陶瓷湿度传感器技术,并与测量电路中最新的微处理器结合,可连续输出4~20mA信号。该变送器在UKAS(英国皇家物理实验室)授权的英国密析尔实验室里进行校准,可溯源到国际标准。在-100~+20°C露点范围内设有十三个校准点,精度至±2°C露点。其安装及运行均非常简便,并且使用简单的软件,用户即可设置与露点或PPMV呈线性对应关系的4~20mA输出信号。因而,即使是未曾经过训练的操作人员,也可以立即着手校验、互换和服务。该变送器的结构材料为316不锈钢,并带有密封和压盖的电缆连接器,其坚固的结构足以胜任所有工业场合的应用,轻巧的150g的重量使其可以独立支撑连接到6mm或1/4"的采样管路。非常适合压缩空气干燥器,塑料干燥机露点检测,,SF6微水测量露点检测测量。
南京远寰公司是经英国密析尔仪表(Michell Ltd.)授权中国代理商,专业致力露点测量。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 詹跃辉
典型运用
压缩空气露点测量
塑料粒子露点检测
气体生产露点测试
半导体环境露点控制
制药生产露点检测
SF6微水露点测量
技术参数
名称: 在线普通露点仪
生产厂家: 英国密析尔仪表公司
代理厂家: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
测量范围: -100℃...+20℃(-80℃可选)(输出可设置ppm(v))
型号: EA2-TXYH
精度: ±2℃露点
反应速度: T63:1分钟,干到湿(-60℃~+20℃露点)
5分钟,湿到干
工作压力: 高至30MPa
工作温度: -40℃...+60℃
变送器主体: 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增强: IP66 和 NEMA4
传感器防护: HDPE防护套<10um
重量: 150 g
流量等级: 建议为1...5NL/Min
工作电源: 12-28VDC
输出信号: 4-20mA
用户校验: 出厂前已经校验
溯源性: NPL(英国)和NIST(美国)
质量保证期: 12个月
本质安全型可选
——————————————————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密析尔仪表中国--专业致力于湿度露点测量)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www.njyuanhuan.com http://b.99081.com/wshhbx/
——————————————————

网友G:
露点仪有常温露点,和压力露点之分。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H:
   你去酒吧  或者 KTV 里,  不用解释,应该就会知道了~

                   累了,娱乐下~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