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日立的变频器性能如何?

楼主(2002-12-25):
请教日立的变频器性能如何?

网友A:
别的我不知道,日立L100系列变频器模块坏了机器没法修! 至少日立上海维修站这麽说的! JWF

网友B(2004-08-13):
日立上海哪有维修站啊!假冒!

网友C:
日立L100系列变频器模块是全集成的,一旦损坏便无维修价值。 日历变频器价格便宜,但性能不是很好,故障率很高

网友B:
L100系列是简易型的,当然价格便宜,但是大部分是经销商赚了黑心钱,将L100系列用在机械负载上,蒙骗客户,致使变频器损坏率比较高,曾经有中间商将L100系列用在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钢厂震动筛上,结果可想而知,60台三个月不到坏了28台;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用户喜欢直接将P24与FW短接,依靠关断主电源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如果以上两个原因能避免,可以说,每年经过我们出去的L100系列也有几千台,去年赔付的设备也就大概是九台,真正说不清原因-可以归纳到质量问题的也就三台!第三个原因就是经销商本身技术力量就没有,只是买了卖,还能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