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2-12-25):
老板搞了一套300系列的PLC和S7v5.1的软件,我不是如何下手,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如果说具体些会得到同仁们的帮助

网友B:
两类方法: 1是通过AO模板输出到变频器 2是PROFIBUS通讯控制。

网友C:
距离近,可以用扩展模板。距离远,可以通过总线

网友D:
normally use AO will be more reliable. but if your system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condition, both are OK. sorry, I use English Version of Win2000.

网友E:
DVA_S7的软件包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要是用SIEMENS 或ABB变频的话,可以用数字电位计功能控制速度。这样可以省了模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