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讨论

楼主(2002-12-25):
据丹佛士代理商说:VLT5000系列的变频器加同步定位卡,可以直接驱动交流异步电机做同步定位控制,而且精还相当不错,在下最近有一项目就是要做同步的,原计划是用伺服的,请教各位大侠对DANFOSS的定论,这样做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精度要求,VLT+SYncpos的精度好象是0.01mm,动态响应也不错,但只是接近伺服。 建议使用VLT5000FLUX+SYncpos,会更好。 参见: http://drives.danfoss.com/SW/DDmisc/en/Sync_pos_motion_control/index.htm http://drives.danfoss.com/SW/DDfrequencyconverter/en/vlt5000flux/index.htm 另可咨询y4511,他更加掌握一些细节。

楼主:
谢谢:存在 您说的精度0.01 mm如果不累加的话可以实现我的要求。但听说VLT5000FLUX刚刚推出,而且还没在中国全面推广。 y4511如何联系可否见告。

网友A:
对不起,我错了。VLT+SYncpos的精度误差是1毫米(0.04英寸),(有实例的数据)实在抱歉。但精度和你的设计有关,更小精度的实例的数据我还未见。 VLT5000FLUX应该可以订货,供货周期稍长。 y4511的联系方式我无权公开,可在以前的帖子中找。

楼主:
DANFOSS的同步定位卡(SYNCPOS OPTION),可以做与主机同步运行,也可以作单机的定位控制,如何控制取决于你编制的程序。 但不管如何,它还是一台变频器,在某些方面还代替不了伺服,具体表现在动态响应显然阿没有伺服快。 其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的分辨率,其理论上精度有公式可以计算。 它与速度闭环相比,相同编码器的情况下,精度大大提高,完全消除累计误差,而且,同步卡内部可以按应用需要编程,控制相当灵活。 我们已有不少实例。 VLT5000FULX是基于磁通矢量控制的新一代变频器,它摒弃了VLT5000的VVC PLUS电压矢量控制方式,但国内没有应用实例。 详细内容可以访问HTTP://WWW.SINODRIVE.COM

楼主:
谢谢Y4511,能否给我提供一些实例数据及方案?

楼主:
谢谢y4511,收到您寄来的案例,非常感谢,结合我公司的方案我在认真学习一下,如有问题再请教您。

银河飞龙:

网友:
Y4511:我也有飞鹰类似的问题,定位精度0.15mm,用伺服做太贵,一直下不了决心.如果DANFOSS的同步定位卡+DANFOSS新一代变频器可以实现,则是再好不过了.能把给飞鹰的实例数据及方案给我一份吗? EMAIL:yc_xcg@sohu.com

楼主:
好象SEW的同步做得比较好。

网友B(2009-06-06):
请教各位同行,丹佛士跳ERR16,换主板故障依旧,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建议用sew的高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