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2

楼主(2002-12-25):
2. 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1: r/min 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 例如:4极电机 60Hz 1,800 [r/min] 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 $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流电机,在工业领域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确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如下图所示)。 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适和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数 $ 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 为了使初学者对变频器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我计划尽量系统地讲一讲变频器的基础知识. 也想尽量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出. 其内容主要译自日本三菱电机的资料. 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否过于简单. 请大家对前2个主题给出意见. 如果有不对或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给出宝贵意见! *****************

网友A(2002-06-06):
谢谢whjuli!!我刚刚涉足变频领域,拜读了您的姊妹篇,受益非浅。愿听下回分解

网友B:
多谢WHJULI的基础讲座,能不能解释下面的术语,再次感谢: 1、弱磁调速 2、最大转矩启动、运行 3、恒转矩和恒功率 4、低频脉动 5、四象限运行 6、DTC、SVPWM、IGCT

网友C:
谢谢whjuli!!您的变频基础讲座作的很好! 在本讲座里n = 60f/p  n: 同步速度 p: 电机极数 此处有笔误应更正为p: 电机极对数

网友D:
最好能够讲一些为什么.这样对大家的指导意义大一些.

网友E(2002-07-16):
我觉得同步转速公式还是用n=120f/p好,这样p可解释为电机极数,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说:“我用的是2对磁极的电机。”

网友F(2002-10-09):
谢谢你的讲座,希望你的讲座能尽快在网上刊出

网友G:
弱磁调速是指在额定转速以上,为了不使功率越限,应减小电机的磁链。

网友G:
大部分变频器驱动的异步电动机存在最大转矩问题,超过后即使增加电流,转矩也会下降。大概为额定的2-3倍。一般变频器的VVVF控制方式可以使电机以近似最大转矩启动和运行。 异步电机一般在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运行,其上恒功率运行。 DTC-direct torque control 直接转矩控制,目前ABB采用此方式。与矢量控制相比,DTC低频下有转矩脉动的现象。 SVPWM-space vector PWM 空间矢量脉宽调制 很多变频器中采用,电压利用率、谐波等方面优于正弦波PWM。

网友H(2002-12-25):
是否能将所有的篇目集中在一起发表出来呢?!这样以来可以使读者更好的进行学习!

网友I:
"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谢谢你的讲座,如果是讲座,希望更严禁点。  1。“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有误; 2。所有的“必须”并不都必须。

网友J:
to whjuli: 你给我发的EMAIL,为何是空的?看字节数满多的,请回话。 luozheng.@163.com

网友K(2004-09-05):
为什么不降电压电机会烧坏

网友L:
初学,恳请您能讲下去~~~~~谢谢了!

网友M:
他都不讲了你们还留什么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