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两个问题!

楼主(2002-12-26):
1. 一维数组插值 Interpolate 1D Array 和 一维数组门限 Threshold 1D Array 的具体过程和使用方法,以及应用。 2. P79 图5-5 中位移寄存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p79 是piccolo 推荐的那一本

网友:
1. LabVIEW Help里有详细的描述。 2. 每次循环后输入到移位寄存器的数据会在下一次循环时输出。至于图中所示的多输出端移位寄存器,由图标上的向下箭头可知,每次循环后历史数据会往下移动,也就是(假设当前循环为n) 最上输出端:i=n-1时的数据; 中间输出端:i=n-2时的数据; 最下输出端:i=n-3时的数据。 书中右下角的图有些不对,你有兴趣可以向作者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