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如何?

楼主(2002-12-26):
各位道友请问定位控制FX2N-1PG如何使用,有关资料从何处下载?

网友A:
我有EMAIL:ZHUWEIYUAN25@SOHU.COM

网友B:
FX2N-1PG必须要有PLC,不能单独使用,不妨选用FX2N-10GM定位器,没有PLC,也可以进行一轴定位,且使用简单。

网友C(2008-07-21):
有沒有中文說明書!!!!

网友D:
可以到三菱(上海)自动化网站下载相关的手册资料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