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载荷传感器(用于油井测功)

楼主(2002-12-26):
油井在线数据采集系统中需要在线测量抽油杆的拉力,进而绘制出示功图,所需载荷传感器那位高手熟悉,请指教。

网友A:
我 有一个想法,但不成熟,可以一试但成本不高,比较麻烦。 首先,运行中电机的做功不一样,可以通过测功率(即时功率,既电流大小,用电流变送器),因工频下电机的转速一定,从而电流的大小与转矩线性关系,将电流变送器4-20MA的信号送给智能数显仪,通过校正系数,显示出来,并校正输出4-20MA的信号给数据采集系统既可。 也可用电功率变送器来测,但道理都一样。拉力的大小与转矩成比列的,可以说两者关系是固定不变的。 这里主要是仪表的系数的校准,还可已用带RS485或RS232的电机监控保器直接将电流信号送至数据采集系统。这里可以在微机上的监控软件上来调系数,也可已经仪表的系数的校准后给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B:
市面上有好多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也有相似的产品用在别的机械上,可以同我联系:csnjj@163.net. TO ZZ:测量电机的电流和功率肯定是一种误差较大的方法。因为影响电机电流的因素除了负载还有电压的波动,且电机的内部损耗也是非线性和时变的,同是电机的定子电流还含有无功分量,所以测量电机的功还是产量电机的定子电流难以达到工程测量的精度。

楼主:
感谢ZZ和、紫太阳。 两位都很认真地回复我,我会与两位保持联系。 紫太阳很专业,在其它专题的论谈(异步电机启动电流)我也看到,今后想不断得到指教。另外你对高压变频是否感兴趣?

网友B:
因为用不到,所以只知皮毛。

网友C:
紫太阳确实很专业,说得很有道理。 zhengzheng的方法也不错,我在有个项目中就用了那个思路,因为我测的转矩是高速轴上的转矩,国内没有高速的转矩传感器,进口又非常昂贵,且不易安装。所以我采用了检测电流的方法来折算转矩,不知道在工程界能否得到认可。请高手发表意见,紫太阳和zhengzheng有空多讨论:lcj49997@yeah.net

网友B:
采用电机的输入来测量输出转矩。实际上是个老课提。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一中方法是通过对电机的解耦,计算出有功电流,该电流与输出转矩成线性关系;还有中方法是测量输入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该相位差与负载有一定的线性关系。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没有干过,不过感觉都有些悬!!

楼主:
电机的解耦量是什么概念?有功电流与功率因数(相位差)都可通过交流采样测量,问题是它们与系统(电机与机械驱动部分)的功率输出能否是固定的关系,能否建立数学模型。你能进一步谈谈相位差与负载的线性关系的理论依据。请指教。

网友C:
紫太阳、zhengzheng、龙戈: 有些变频器模拟输出口可以输出转矩,这个转矩可以作为电机的输出转矩吗?这个转矩就是负载转矩和空载转矩的和,减去空载转矩就是负载转矩,能否这样理解啊。虽然空载转矩随转速的上升是又变化的,但变化不太大,可以做一点补偿,是不是可以用此方法得到负载转矩啊?

网友D:
龙戈: 用纽矩传感器,将电机的转矩转换拉力即可,最好用进口的, 国产的也有。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C:
国产的扭矩传感器有没有适用于20000rpm高转速的啊?价格?

网友B:
TO 龙戈:在电机的动态分析中,许多的量是相互关联、相互耦合的,通过计算、变换等方法解除这些影响而得到你所需要量的最简表达式。就是解耦。 至于输入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与负载的关系不完全是线性的,你可以从电机的稳态等效电路图来分析。 TO LCJ:这个转矩是可以用的,但在低速时误差较大,在50HZ左右,稳态后基本是对的。 我们一般测量转矩是用于载荷限制与显示,上面的方法都不能用,因为电机在启动状态下,每法计算。而这时我们又非得知道载荷大小不可!所以不用。

网友C:
谢谢紫太阳的解答,我测转矩是在100-350HZ下的,起动的时候我就不考虑了。我在项目上已经用了,不知道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

网友B:
不知道你们的电机是如何安装的,如果能作调整,我有简单方法而不用扭矩传感器来测量电机轴扭矩。毕竟扭矩传感器还是太贵。

网友C:
紫太阳,是的扭矩传感器太贵了,我要是买高转速的要几万美元。我是用来台异步电动机(高速电主轴),一个做动力,一个做加扭。通过测量动力的电机的电磁转矩来间接的估算负载转矩,您看合适吗?说说您的简单的方法好吗?

网友C:
紫太阳,是的扭矩传感器太贵了,我要是买高转速的要几万美元。我是用来台异步电动机(高速电主轴),一个做动力,一个做加扭。通过测量动力的电机的电磁转矩来间接的估算负载转矩,您看合适吗?说说您的简单的方法好吗? 紫太阳,你很厉害啊,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在哪里工作啊?

网友D:
龙戈 : 你是不是“童工”或是“龙工”,你是不是搞抽油机变频改造;若是我告诉你抽油机变频改造早已有公司搞成功!!!!

网友B:
可以在电机的安装基座上想招,因为电机的轴扭最后总要传递到电机的安装基座上,检测电机基座的受力状况就可完全测量出电机的轴扭矩。你可试试,有问题再讨论。我的E:csnjj@163.net

楼主:
to:LKR 你似乎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如果不懂就好好听。什么“抽油机变频”,没有真功夫就别乱讲。

网友A:
这里抽油机一般都是长期运转,一般也不用变频,一般用星三角的方法解能,其时我的方法是可行的。电机都在工频下运行,其时变频测转矩也是类是的方法,只不过失量计算更精确。 在工频下运行下运行时经过转换,有些量是可以忽略的,我们知道,P=UICOSq=MN,N在工频时一定,M与功率有关,电压一定,M与ICOSQ成正比,在一个循环工做的系统中,功率因素可以取两个值(一个抽油时的平均值,一个不抽油时的平均值)在两个过程修正系数完全可以测转矩。 可以说,在抽油时M与电流成正比(COSq是一个系数),在不抽油时也与电流成正比(COSq是另一个系数),这样基本上可以正确反应运行时的拉力,起动时的拉力只是短暂的随然不够精确但是还是可以反应出来,在经过一定的试用后凭经验修正,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抽油机运行时间要长,很少起停,我曾经用有功功率表测过电机的运行功率与电流表的测量值基本一致,这说明这种方法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既简单有效,安装方便,投资又少,为什么不试试? 用变频测拉力是可以的,但不是用在抽油系统中,因在抽油系统中用变频的很少,我在油田高压注水泵的改造中,用变频测瞬时电压,电流,转矩,转速等做参考看系统的运行情况,效果出其的好。

网友E:
有电力智能分析仪,可记录每一时刻的电流、电压、有功、无功、功率因数、谐波等,可连续记录50天以上,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C:
1 负载转矩间接测量方法电气传动的机械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Te-TL=Jdω/dt(1)式中:Te———电动机电磁转矩;TL———折算到电机轴上的等效负载转矩;J———折算到电机轴上的等效转动惯量;ω———电机旋转角速度。根据(1)式得:    TL=Te-Jdω/dt(2)因此,如果能测量电磁转矩Te及动态转矩Jdωdt,即可得到负载转矩TL。电磁转矩可以通过转矩观测器由电机电压与电流获得,动态转矩可以由转速求出,因此,测量电机的电压、电流与转速,通过负载转矩观测器模型就可以测量负载转矩,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负载转矩间接测量方法。该方法的关键是设计适用的观测器模型。2 负载转矩观测器模型电动机的电磁转矩Te,不论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均可用气隙磁链矢量 Ψ与电流矢量 I的乘积表示,即:    Te=KT Ψ× I(3)式中: Ψ———气隙磁链矢量; I———电流矢量;KT———转矩系数。对于直流电动机, Ψ与 I之间没有耦合关系,只要单独测得 Ψ与 I,便可得到Te。交流电动机则不同,其数学模型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为了利用(3)式计算电磁转矩,必须简化交流电机模型。 有人用过这种方法测扭矩吗?

网友B:
这样就进入了变频器的设计领域了。

网友C:
紫太阳,请问变频器输出的(从模拟口)扭矩是电磁转矩还是负载转矩?要是负载转矩不用折算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要是电磁转矩还要去掉一部分啊。变频器内部的转矩是不是就是根据电流电压和转速算出来的啊?

网友B:
应该是电磁转矩,在没有加减速的情况下两者是相等的。

网友C:
那样就可以从变频器测得电磁转矩再测得转速然后用TL=Te-Jdω/dt就能间接的算出负载转矩了。这种方法能得到工程界的认可吗?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在那方面,所属行业。你可以做实验,检查测量精度,再查找相应的标准要求。

网友C:
我用在试验机上,由于转速很高不易安装扭矩传感器来检测扭矩的精度,无法得到真实的扭矩。

网友F(2007-05-30):
高速扭矩传感器?
我们公司生产啊
具体多高的转速?
再说油田用负荷传感器我们公司也生产
说一下要求,
或17sales@163.com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