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RS232与S7PLC

楼主(2002-12-26):
请教: 情况如下:传感器测得信号后用电流信号传给二次仪表,二次仪表可以显示数据,然后二次仪表用RS232传到Seimens s3 PLC,PLC 根据RS232传来的信号值对现场的动作设备进行控制。 请问:RS232口在PLC中的地址是怎么定的,并且如何对值进行设定操作?

网友A:
需用CP340模块

网友B:
该通讯除需要相应的模块外,你还要调用库内的相应功能块!

网友C:
阳光下的老黄牛,你好13530096625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个功能块? 谢谢!

网友D:
使用CP341通过RK512协议通讯比较方便。在PLC中只要放个FB7(好像是这个功能块,不是FB7就是FC7,几年前的事了,忘了),就搞定了,其他都是自动的。唯一的缺点就是CP341模块比较贵,要几千块钱了,西门子比较抠门,RS232如果集成在CPU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