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才能保证数据采集以后保证绝对的时间关系??

楼主(2002-12-27):
各位大哥,小弟想采集数据以后回放,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回放的频率与计算机的速度有关系,而与采集之前的数据没有关系!就是我采集之前假设是10hz的波形,我回放的时候不能保证频率一样,只是波形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网友A:
用D/A输出支持DMA和时钟的卡即可。如凌华的DAQ-2000系列。

楼主:
???我想用pic-7200,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呀??如果我用1mhz的频率采集,再用相同频率回放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用PCI-7200没有问题,只要采集频率与回放频率一致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话,采集频率不能超过250kHz,否则可能会丢失采样点。

网友C:
建议用7300A,FIFO比较大,而且有Double Buffered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