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对ADLINK_8111的使用(急)

楼主(2002-12-27):
我用ADLINK_8111卡测量一个电阻箱的电压值,接的是恒流电源,第一次测量还是对的,后来在未断电源的情况下改变电阻,测出的电压就一直是-5伏了。是不是卡坏掉了?对ad卡的使用要注意什么?那位高手帮忙决接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之后8111采数正常吗? A/D卡最怕电压过大和静电。

网友B:
呜呜呜呜... 多路开关被你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