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电机的启动过程

楼主(2002-12-27):
我希望能够辨识直流电机的数学模型,主要是启动过程的模型,怎么才能够将其从启动开始不到一秒的过程中的速度上升过程采集下来?

网友A:
用一块电机控制卡捕捉电机的速度过程即可。 在电机上加一个编码器,编码器的输出接电机控制卡。 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直接接电机控制卡。

网友B:
启动瞬间, 那还是用AD卡直接采编码盘的数据比较好。 可以看到每一个脉冲的宽度变化。 这样会比较准。 难免迎讨论